CPU放错位置,导致开机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收的一块板子,当时说是放CPU在座子上的时候,放错位置,然后再开机就不能显示了,我加测试卡试的时候,发现跑DO,但是量CPU主供电是1.4伏左右,正常,另外内存供电也正常,时钟也正常0.25U的,难道北桥挂了,有点热。

什么芯片组的板子?什么CPU?
以后再发这样徐不清楚的帖子
直接删除

肉金 -1 无任何意义信息,垃圾帖!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什么板,什么针脚的座子?一般CPU座都有防呆设计的,怎么会放错?检测的具体数据是多少?

网友:
CPU怎么能放错呢?放得了吗?什么主板???

网友:
好象AMD有款CPU比较容易放错掉的,具体型号不清楚。自己比较喜欢Intel,呵呵

网友:
有什么不可能放错的,我朋友上次硬把AM2的CPU给插进去了,还好没烧掉CPU.不过那块板最后是北桥坏了没修

网友:
长城电脑用的845板子,外观像精英的那种,什么K10  的SIS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请问6楼的,你看过AMD2的CPU吗?
没有对到位能插进去吗?那是939和940针的CPU ,不在中间的位置还有四个空脚,那能放好吗?
我最怀疑的就是没有看过AMD2 的CPU吗?看过没有?????怀疑,很怀疑。
就算你放错了,那CPU能得到VCC——CPU电压吗?告诉你这样强迫装上去,也是没有CPU电压的,怎么会坏呢,正确的回答装错了位置,就没有CPU vcore电压,因为电源管理芯片得不到CPU发出的VID信号就不会给CPU供电,所以就算你装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和没有装CPU是一样的。
也不可能装错!!!!!!!!!!!!!!!!!!!!!!除非搞坏CPU的针脚,那就可以装上去了,这样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兄弟啊,电脑主板是智能的。。。。。。比。。。的脑子聪明多了!!!相信这点吧,虽然都是人做的。

网友:
请问6楼的,你看过AMD2的CPU吗?
没有对到位能插进去吗?那是939和940针的CPU ,不在中间的位置还有四个空脚,那能放好吗?
我最怀疑的就是没有看过AMD2 的CPU吗?看过没有?????怀疑,很怀疑。
就算你放错了 ...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的,麻烦你仔细看看,开个电脑店连AM2的都没见还你觉得可能吗?还有,都说了是同事自己插进去的,CPU肯定是AM2的,我拿的CPU给他,至于怎么插错的这个要问我同事才知道了,汗一个.

网友:
这些都不奇怪,因我们都是长年接住板卡,人为损坏多见,时间长了,见多了什么都不奇了。

网友:
D0考虑U座和IO

网友:
是呀,CPU怎么会放错呀,那还 不烧?

网友:
人有失足
马有失蹄
干电脑时间长了哪有不出错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