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rst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新手请教一个小问题,高手不要见笑。哪位给解释一下,rst灯常亮和不亮与rst信号的关系?

网友:
你说的是诊断卡上的RST灯吗?

诊断卡上的RST灯检测的是PCI插槽的复位信号,这个灯正常应该是闪一下就灭的,常亮和常灭都不正常,至于常亮还是常灭,要看诊断卡的设计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