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zg 开机后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0-02-20):
一台ACER 4735zg 待机用适配器可以充电,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独用适配器触发后指示灯一闪掉电,返回待机状态,接适配器和电池可以开机但转为电池供电,电源口蓝色指示灯熄灭,正常情况应该亮的,还应充电灯亮才对,改为可调电源供电情况一样,可调电源有1A左右电源在跳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电压转换电池的IC有短路,我修到过一台DELL M1210的机器也是这样的故障,是一个MOS管的上下极短路了

网友:
今天拆机了,裸板试机,接可调电源竟然可以开机了,不掉电了,心想是不是拆拆机装回去就好了,试着装装好C壳试机,怎么又不掉电了呢???,肯定是有问题的,把C壳的连线拆一条试一下机,到拆了触摸按键的排线,好了,可以开机了,原来到这个东西惹的祸,想换了这个小东西,又想修一下,但又没有资料可查,不知道各位可否帮忙找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