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上网本KAV10待机0.01维修

楼主(2010-02-21):
今天是我第一次写笔记本维修总结哈!我以前是修主板的笔记本没学过都是看别个修自己学了一下的,所以信号方面是一点不懂哈!
今天晚上快下班了一商家打电话叫去接了台ACER的上网本KAV10,商家说是客户进了点水开始能用放了一天就不行了。拿到铺子上没敢接可调电源而是直接拆机,拆开看了很久也没发现板子上有进水的地方,只是机子右下角USB接口处有水印,打了下各个电感没发现在有短路的,USB,南北桥阻值也都基本正常,(我修本本也是按修主板的方法来的)于是接可调待机0.01对于这个电流我认为是对的,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现在动烙铁了,先把CMOS电池放下电,(每次修本本我都先放电,呵呵有很多台都是放了电就好了不晓得是不是我运气好)放了涛声依旧,过了这一步我老壳就大了最怕的就是笔记本供电了,接上电查3。5伏待机有电压,按开机键电压也有拉低,对了进过水的机器我也先用我的大风筒烤了下但还是没有反应,打南桥晶震,一边有1.63V一边有1.22V感觉是对了然后IO晶震也有电压差,这时就感觉有点头痛了但是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放弃的哈。

   仔细听板子有电流声而且还很有节奏但一按开机键声音就变小了但还是不开机,在论坛搜了下只收到了此机的电路图,其它的什么也没有,图对我也没有用。只有自己硬着头皮修了,我一直用耳朵贴着板子听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但没听出来但是我一按到CPU处的时候电流居然上去了声音也变大了,还以为就是CPU空焊了,高兴的用大风筒把CPU焊了还是一样待机也没得变化,无意中想起上次有一客户的联想的机子什么型号忘记了但是是摔后不开机的结果是BIOS芯片摔断线了接好后就能开机了,那BIOS是八脚的待机时BIOS脚上就有电压,应该是BIOS参与开机的,这些是在论坛上学到的,我打了下BIOS脚果然在待机时就有电压但是找不到BIOS刷在论坛上找了个ACER ZG5的刷,刷后还是一样,现在没办法了又很仔细的开了几遍板子是没有什么地方进过水,这个机子的IO我也没有(KB926Q)这机子上我唯一有的就是GBM的南桥,心想反正都修到这份上了换个桥试试吧,说干就干,这板子很薄我用大风筒吹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十分钟就换好了,冷却后接电还是0.01按下开机键,呵呵电流上到0.18了高兴忙了,装上内存条又试结果电流从0.18-0.22-0.25-0.18-0.01之后又掉电了,心想有可能是CPU没工作可能是刚才焊的时候焊出问题了,开起之后我又打了下电压内存电压 CPU电压都有了(1.10V)用手按了下南桥再开机居然不掉电了但还是不亮机,再焊了下,装上内存电流居然能上到0.43,接屏屏亮了,呵呵高兴了半天

   机子主板应该是没进水但有可能就是右下角的USB小板进了水然后直接把南桥给烧了。机子待机时就是0.01A最后把我用580U读出来的BIOS 发上来哈(听大家说上网本BIOS就是爱坏)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acer aspire one的上网本,客户说做系统从启后就不亮了,加电能开机,电流在0.45左右,就不在升了, 怀疑是bios坏了,于是从网上下来一个,刷上去就OK了,这个机器的bios参与开机,我把bios拆下来,后机器就不能加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