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新问题,不要小笑我说值不值

楼主(2010-02-21):
普锐的815ept主板,上100外频的u绝对正常稳定!上133外频的u不管频率高低都黑屏,跑码到26。这个时候清空bios,可以亮机,跑码还是26,按f1可以进系统,非常稳定!但是关机后还要在清bios才能亮,设置完bios重启也黑频!在100外频下测pci频率是0m,133外频下是34m。是biods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还是主板设计的就不支持133的u

网友:
试试升级一下主板的BIOS看看

网友:
815ept主板绝对支持133Mhz外频的,以前玩过华硕的815ept,当时还超到了150Mhz外频。
不知楼主的显卡是AGP显卡还是PCI的,133外频下PCI应该是33Mhz,AGP是66Mhz。建议换显卡、刷BIOS。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主板上原来有硬跳线位置,但是没有焊插座。
直接短接一组可以上133的u了,但是上100的u外频变成66了,
不过有133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以后要注意了,不过现在老板子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