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进水不过内存

楼主(2010-02-21):
一同行拿来的机子,说键盘右边进水,导致光驱不能用,有时候找到光驱就死机。

拆开电脑,发现光驱接口处有进水的痕迹,用风枪吹了一下,由于没有烤箱(本来打算烤的)

然后上CPU内存开机,跳到0.92后,直接到0.4.然后就0.04.测各个电感,发现1.05V的电压没有。

拔掉内存,电流可以跑到0.92,而且不掉电。测1.05V电感PL11为1.09V。(参考小贝花的帖子,会不会太高了呢?纠结)

测OZ813LN的12脚电压为1.28V。而电路图上的电压为1.05V,绝对高了,但这个是芯片自己产生的电压吧,只经过PR270保险电阻,而且电阻也没断开。手上没有813替换,求助中

网友:
很有可能是REF电压偏高导致HDR1高了,还是先查下SET的周边电路

网友:
你要看看板有没氧化的,零件有没锈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