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MA770-DS3P循环跑E1 F2

楼主(2010-02-21):
技嘉 MA770-DS3P循环跑E1 F2,上CPU则CPU供电为1.1 上假负载为1.3;
晶振两端有压差,E1 F2循环时诊断卡RES灯一闪一闪;
CPU怎么压都不行,北桥也压过。何故?
cpu
cpu供电

网友:
各路如果正常的话,还是循环跑码估计应该刷下BIOS了

网友:
E1通常和内存电路有关,一般是不过内存,F2可能是错码吧?没意义的!

网友:
有没可能是CPU坏了?BIOS我把备用的换到主BIOS位置还是那样,我手头上还找不到代换的U或板没法试。

网友:
哟。。。还真是CPU坏了,换了颗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