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正屏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它,就变黑屏了。不亮了。指示灯还在亮。

     高压板。驱动板。电源板换过。都不得。。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差按键板没换。。或是灯管问题。???

    在线等等。。急急。。。急。。。谢谢

     在正常通电下。有显示,提示无信号输入,但过了五秒钟后。但它有响声。响声不响后。就黑屏了。。也没背光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你用手电筒照下看看是否还在运行,如果有画面,就说明灯管坏了,重新换灯管就好。

网友:
检查是否因为无背光,如果是就是高压或背光灯坏

网友:
好的。我试试。。还想问15寸的屏能接17寸的高压板不。。?

网友:
大虾们。。帮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你测一下灯管 看是不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拿什么东西来测。。。

网友:
检查灯管有无坏掉

网友:
什么都换了,还有什么?

网友:
先检查灯管吧!

网友:
很可能是高压故障引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