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变压器 请教

楼主(2010-02-21):
想请教此图中变压器的工作流程 本人浑浑噩噩 窝囊的很丫 被它困扰的比失恋还难受。。。
、、、、 我先开个头
    通电 300伏特直接加在6脚 。。。此时2脚会有电压么 ?

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图左边)一般都有2~3组线圈,用于正反馈或负反馈。正反馈用于维持振荡,本图因为另有振荡驱动电路,所以没有该线圈。负反馈的用于稳定电压。变压器次级(图右边)的线圈没有限制多少组,看需要而定,需要不同的电压越多,线圈也越多,一般它们共同接地端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话是网上找的 具体怎么实现的希望高人能给个解答

网友:
没人回 自顶一下》

网友:
帮你更正一下,你所说的通电 300伏特电压直接加在6脚 理解是错误的。这里的LD7575 6 脚是它的VCC供电端子没错,但是实际上这个脚上的工作电压一般在+15V左右,是由D902,D903提供的,这其实是后续的主供电。开机瞬间的启动电压是+300V经过启动电阻 R931,R904,R938加到LD7575的8脚上,给IC一个启动电压而已。然后LD7575会从5脚输出一组震荡信号给后面的功率管Q903,使其导通,T901开始储能。由于这个启动电压维持是很短暂的,很快Q903就由于失去控制信号而截止,T901的开始放电,在1,2脚上会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压,由于有D902,903,c906,c907的作用,会得到一个高的直流电压加到LD7575的6脚让其继续产生震荡信号,如此反复。

网友:
恩 分析的挺 详细理解起来还很晦涩 这方面的基本功 俺太差了

网友:
哦 也不是 我说加在6脚是变压器的 第6脚。。。。。
   还有请问楼上的 这个脚上的工作电压一般在+15V左右,是由D902,D903提供的   这15伏特是不是两个二极管和两个电容 组成的声压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