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修显卡如何入手

楼主(2010-02-21):
本人维修主板出身,目前自己开店。时长客户送的机子,显卡有问题,但本人没有维修显卡的经验,基地显卡维修板块,未找到可以入门的相关帖子,望高手指教一下如何修显卡?如果哪位高手知道显卡维修入门的相关好帖,望不吝转告,谢谢!

网友:
入门的贴子很多,如果主板修的通,显卡很易入门

网友:
把该板块的4800多个帖子看一遍。。。或者2.。。X,,。遍
你就懂不少了,或许就是修卡神人!

没有讽刺的意味,望兄弟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小弟晓得了!
别说我懒啊,我还不知道从何下手呢!

网友:
把显卡的贴从头到尾看一遍,就会有收益

网友:
显卡维修的精华帖子只有一页?许多都是要求权限??

我很无语啊!

网友:
既然是自己开店了,就买他新的啊,然后旧的回收,呵呵!

网友:
我提一点我的做法,供参考:1.首先打扫灰尘,同时细看有无烧件,掉件等,2.用表打阻值,这凡围很宽:如场管,调整管,电压测试点,AD线,等等。3.若无短路,上板测电压,如12V.5V.3.3V,2.6V,各板不一样,这点你知道。4.若电压正常,看屏亮不亮,码跑不跑26,5.下一步就看故障出在那了......不说了,你是修主板的,这些可能还不及你,见笑了,请不要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做就做点有技术含量的事好不?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做的话,咱们也不用到这里来取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说的没错。这些基本的要做不好,也没必要学修显卡了。
我会牢记的
感谢我的师傅给我的资料,那里就有显卡方面的!怪我大意,居然没看到!
回去闭关修炼了!

网友:
先学ATIFLASH nvflash 刷BIOS 最简单的维修方法,至要找对BIOS 有一张PCI显卡  或者主板带集成显卡的可以设置集成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