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2-21):
个方面基本正常,就是电视机点3个小时就黑屏,有声音。不知什么原因,应该修哪里?
另外遥控关闭电视时,喇叭里有电流声(不是交流那种)嘶嘶声,是什么原因
黑屏

网友:
黑屏时用手电筒贴近屏幕看是否有图象,如果有,不是高压板就是其中一组灯管有问题。没有查驱动板。

网友:
3小时黑屏后,只要用遥控器进行一次开关机,图像就会正常了。按电视剧上的电源开关键起到同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