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花屏一定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吗

楼主(2010-02-21):
本本是惠普的NC6230 玩游戏花屏 看电影时间长了也花 我拿去修 那师傅说重做了显卡不行 修不了 想问问各位大哥 是不是99%就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
显卡

网友:
大部分吧。小部分供电异常 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
有时候是晶体引起的,显存,什么的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大多是显卡问题,屏线没插好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但是你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 如果重做不行的话换吧 兄弟

网友:
显卡有些再加热下是不行的,有时买的旧料也不行,新料好说些,还有,内存和内存接口也会花屏

网友:
差不都就都归于显卡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