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寸液晶黑屏

楼主(2010-02-21):
一台杂牌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有无信号提示,插上VGA线黑屏。。。。。。。。。单独接高压板正常,所以排除高压板问题,测试了一下驱动板上各电压。12V。5V 3.3V,都正常,晶振也有起振,还是没显示,是MCU程序问题还是?还有这种驱动板要用什么驱动板来替换?

网友:
试了单独接高压板正常,那不就是正常了。
还是楼主表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