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I845D主板开机跑25,不显示,主板有一长两短显卡报警声。

楼主(2010-02-21):
双敏UI845D主板开机跑25,不显示,主板有一长两短显卡报警声。不插显卡也是一样一长两短报警声,不知如何下手,指点一二。

网友:
显卡,显卡供电,NB
                                多看哈
我想问题应该不大得

网友:
北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
查AGP供电正常?  双敏的主板还没修过。

网友:
测一下AGP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看AGP供电,BIOS也可能会引起不显示

网友:
你最好把AGP槽子刮一下,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那就是座和北桥了的问题了,它们应该有一个是虚焊。北桥虚焊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AGP槽子
在量下AGP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时钟线有问题?你可以跑一下线。

网友:
查AGP工作条件  以及北桥周边

网友:
今天上了AGP假负载测了一下,发现AGP的3组供电12V,3。3V。5V,复位,时钟,都是0V,现在正在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谁修过上来说下。

网友:
今天用洗板水清理了AGP插座之后,现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第一:上CPU,上内存,跑到26停住,一长两短报警。
第二:上CPU,上内存,上AGP显卡,跑到26停住,一长两短报警。
第三:上CPU,上内存,上PCI显卡,跑到26停住,一长两短报警。
总结问题就是,可以跑到26,但是停住报警,怀疑是北桥虚焊,加焊无效。怀疑是BIOS损坏,刷BIOS无效。怀疑是AGP插座,更换AGP插座无效。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不用考虑,北桥坏了

网友:
那基本上北桥有问题,不过你也不能保证加焊就能一定成功

网友:
我也感觉是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拉

网友:
有换I/O吗?

网友:
我也感觉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块MS6714 V:4 有时跑25 有时跑26 还有时不触发
跑25 点不亮 跑26亮机 不触发时 断开电源 过5分钟再上电又能触发 若点亮则BIOS设置必定被清除
这块板我买下了 等师傅来了看看
不过师傅说跑25的机器 先压NB 有AGP的再查AGP 没有的直接干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AGP 供电有问题,你看一下MOS管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了把..供电.时钟.复位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