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a7 不触发??

楼主(2010-02-21):
GATEWAY MA7 客户拿来不开机,接上电源,发现待机无电流,拆机子,测电源接口有19V电压输入,板上无3.3V,5V电压,查开关处无3.3V,跑19V电路,连到8724E,测到第1脚有3.3V电压,有时1.1V,加焊后变为19V,一会又变到10V,系统芯片是8734A,无工作电压,不知道哪个是开机芯片??现在无头绪中……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没待机的话,先加焊一下电源接口,就算你测到有电压也请先加焊一下。
另外8724E也是比较容易坏的。可以试换一下。
开机芯片在PCMCIA槽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