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苹果山寨上网本看电影花屏

楼主(2010-02-21):
手里有一台苹果山寨上网本看电影会花屏!不看电影正常。
芯片组为945GM
请教高手如何搞?945GM加焊过无效!

网友:
看看供电稳定不稳定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以上都不行 那只有换桥了

网友:
国产的力量不可小瞧啊,不过质量真不咋的,上次碰到台不亮的,原来是屏线不过关

网友:
先装好系统或程序,不行就换北桥。肯定能行。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我接了一台HP 2133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南北桥都做了还是一样,散热不好,有时花屏有时死机,后来加了一个USB的风扇底座就好点,只能叫客户将就着用了

网友:
硬盘大家的回答。
此机子换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