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BP辅助电源时好时坏,怎么修?

楼主(2010-02-21):
故障是这样的,有时通电有5VSB,有时通电又没有5VSB,可是黑表笔点下2N60的D极,5VSB又好了,有时又不行。这个电源辅助电路是它激式的,是个6脚芯片控制场管2N60B,上面标识是EA450。由于不认识它,以为它坏了,就找了个SG6848带换了。电源能起震了,接上主板一切正常,以为好了,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又不行了。各位老师能否帮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
1.5Meg电阻变质。

网友:
启动电阻看一下,也可以适当减少一点,我遇到过一次表笔接触启动电阻就能启动,然后稍微换得小了一点就好了

网友:
常见问题:1、1.5m欧启动电阻。2、图中10uf电容及其相连的二极管。

网友:
这样的问题,10UF电容坏的多

网友:
我量了1.5M的电阻,没有变质,在电路板上是四个460K的电阻串联的。10U的电容和连在后面的稳压管也换过了,现在还是没有5VSB输出,请教各位老师,还有那里坏了会出现这个情况?谢谢了。

网友:
测量VDD是否有跳动的现象,电压是多少。
如果电压跳动,则是电源启动不成功。原因有
1,开关管过流,例如变压器内部短路,整流二极管击穿,次级滤波电容失效等。
2,反馈电压过高,IC内部过压保护动作。
3,反馈电压不足,造成IC误以为欠压而保护。
如此看来第二,第三的可能性不大,可想办法代换一下辅助电源的变压器。

网友:
没有460K这种系列的电阻。如果真是,4×460=1.84M。

网友:
同样型号的航嘉电源同样的故障,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换同型号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