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700没有显示

楼主(2010-02-21):
HP DV2700,独立显卡和,没有显示,屏幕只有一条竖的绿色的细虚线,有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也不能显示,是不是要加焊显卡啊!
加焊显卡后解决了,不过虚线是确定是屏不好!
显卡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松了 换个屏试一下 这些都不行再动主板

网友:
加焊一下就OK,现在本子这种问题太普遍了

网友:
都外接无显了
又能进系统
做显卡先吧

网友:
显卡虚焊,BGA显卡

网友:
先加焊 不行再重做

网友:
dv2000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吧/

网友:
看故障现象,应该是显卡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