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风扇不转???

楼主(2010-02-21):
dell 1420 一开始是显卡坏了,后来好了后,风扇不转了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解决,你可以测下5伏供电有没

网友:
也有可能是没有信号吧

网友:
那接个5V不是常转了,用户干吗

网友:
可以找个 开机后有5V的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大家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