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10B 花屏。。不知是何问题

楼主(2010-02-21):
显示大在显示比较白的图像时会出现花屏。。。已经换过驱动板(二手拆机原装板)也试过外接高压板。。。问题依旧。。本人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显示器本身的菜单也一样花屏~

网友:
那现在的问题不是屏线,就是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了,屏线先换根看看。

网友:
如果排除了驱动板,那就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就是屏的问题,我现在还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呢

网友:
问题有答案了。。。确实是屏的问题。。。今天 刚好有同样的机器送过来。。直接代换一下屏。完全没问题

网友:
测测逻辑板的高压..至少要能达到27V.当然超过35V也不正常.忘记是哪个点了..测吧..逻辑板上就那么一个地儿电压高..
它不正常,会导致液晶转向不完整.要么转角过大.要么过小..就类似汽车的助力转向出问题一样..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

网友:
屏线一般不会坏的,驱动板坏,或程序乱了

网友:
我已经确定。。驱动板。电源。。屏线。都是好的。。我拿 另外的屏换上去是可以了的、、屏就不懂怎么搞了。

网友:
屏坏了应该没得修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造成引成现象

网友:
测测逻辑板的高压..至少要能达到27V.当然超过35V也不正常.忘记是哪个点了..测吧..逻辑板上就那么一个地儿电压高..
它不正常,会导致液晶转向不完整.要么转角过大.要么过小..就类似汽车的助力转向出问题一样..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楼主试一试哦!

网友A: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楼主试一试哦!
引用 网友B:

呵呵 多谢顶贴了.这样的屏我修过几个..都是VGH(好像是这个标签)高压丢失..这个高压在老屏上是单独的一小块陶瓷电路板.在新屏上应该是挨着DC-DC的电感附近会找到这个高压..多测测.它出问题了.还会造成白屏..黑屏...间歇性的花屏,屏反应速度巨慢..这个电压对屏很重要的..基本上是每个像素的心脏..没它这个高压.液晶体根本不会扭转或扭转角偏小.它高了..液晶扭转过大.亮度自然会异常..,而且这个电压如果偏低太多.会出现类似液晶反应速度慢的现象..就是在屏幕显示有更新的时候,上一帧图像像用水泼在纸上一样..得1秒左右才消失..

多查吧.好多怪异的问题.还是出在逻辑板上的.屏玻璃模组除外力,一般损坏率不是很高...另外..不要相信那些简易的铜条压TAB线缆的工具..你压完了..最多3个月,特别夏天,灯管一烤..时间长了还会自己断路..当然你当成生财之道也不是不行..嘿嘿..看心态...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本打算放弃了。。看来还有点期望。。晚点试试

网友:
如果OSD菜单不正常,需查偏压电路及周边的滤波小电容,电容坏可直接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