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亮一半就灭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21):
我接到一台明基液晶,现象是灯管亮一半就灭,我已经更换灯管和高压包,故障还在,我现在怀疑是tl1415这个启动芯片还,但我不确定,手上有没这芯片,现在我都不知怎样修,还有就是tl1451的供电脚是不是9脚,我测得开机时候有12V,过一会就没有。

网友:
灯管亮一半就灭,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能不能说得明白一些了

网友:
明基的液晶是什么型号的
看看有没有C5706的,作为重点查,还有供电,控制信号正常吗?都查了哪些?

网友:
换高压版就OK

网友:
补焊高压部分,灯亮一半是高压不足,用个高压板带一下确定下故障范围.一般明基的高压容易开焊,维修也比较简单因为配件容易搞,多替换一下就知道坏那里了.

网友:
C5706没有被击穿,我说的灯管亮一半意思是灯管还没有整支发亮灯管左右两头只有左边那头亮,我试一下把所有焊点焊一次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C5707 高压电容,线圈,补焊

网友:
我认为是高压不足,激励不够了。

网友:
直接换通用高压条不就行了!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