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VER:4 跑CF

楼主(2010-02-21):
接到三台联通的电脑 牌子是宏达的
一一检测 其中一台内存擦了一下正常工作
一台南桥长了麻子了 放一边
最后一台上电开机跑马到25 不亮机
拔掉电源再开 跑CF 测内存时钟1.28V
目测2200UF几个大电容鼓起来了 换掉再上电 又跑马了 还是不亮机
reset 继续CF 师傅要过两天才回来
请教论坛的大虾~

网友:
跑25是档显卡吧。CF的修复不太多~~~~小的菜

网友:
CF  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换了电源芯片 内存供电 网卡芯片 时钟芯片 最终换了IO成功点亮~~内牛满面 这是师傅不在 第一次修理成功 好累啊 去睡了 明天继续清理

网友:
你也太牛了,25代码也能让你换这么多芯片,量主板各主要供电啊,哪个不正常修哪个

网友:
刷bios试过吗?

网友:
竟然换了这么多东西,你不测就换的吗?

网友:
也就是说最后是换IO好的吧

网友:
呵呵,芯片级维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