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各引角正常电压!

楼主(2010-02-21):
本人有一块富士扛865主板,CPU无供电,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本人在根据从引片查到主芯片,但不知道从芯片哪些引脚要多少电压才是正常的,主芯片哪些引脚要多少电压才是正常的?这些东西哪里可以查到呀,在此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从芯片RT9603,8个脚,主芯片RT9248 ,有28个角)问:哪些脚要多少电压才是正常的?

网友:
还问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是如何到ATX的第8针的呀?一般中间经过些什么元件,直接跑到不了,都在哪个位置呀?本人新手向各位高手们请教

网友:
用万用表划划吧,或在基地收索下图纸看看

网友:
小弟也想知道正解

网友:
还有ISL6566管理芯片的资料。如何判断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