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P4机子报警

楼主(2010-02-21):
刚才下班时一客户送来一台GATEWAY本本,刚学修本本又刚好下班,客户说明天来取,客户走后,开机Gateway P4机子报警----  一长两短,看书上说是显卡报警,找了根内存换后同样形象就拆机了。拆开后用直流电源接上,开机电流走到0.9A就不走了,书上说的甩针----没看清楚(我想是经验的问题),快速测了一下电压----5V和3.3V,内存2.5V,CPU的找电感测得0.9V.显卡1.8V样子,还有一个1V的电感,因为要统一关电,就测了这些了,明天准备加焊一下显卡(ATI9000)----------------不知道能成功不?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让我少走点弯路谢谢!

网友:
加焊显卡易反修,最好是植铢做桥改风扇

网友:
你先加焊下试试,如果有效果再考虑重做,要考虑效率

网友:
加焊显卡点亮机子了,谢谢各位!

网友:
加焊比较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