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G17寸用4-5小时会黑屏的故障

楼主(2010-02-21):
一台LG的显示器用的外接12V的直流适配器,用4-5小时后就会出现黑屏,按一下开关亮一下一秒后又黑,请问是这种故障是不是也和电源高压一体板差不多?
初次修理液晶,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
灯管高压问题

网友:
我补焊了一下高压板没有,到下班时间没时间搞下去了,明天先换个灯管再说,还有个异常的就是用了4-5小时屏好烫

网友:
屏 好烫? 八成是高压条输出偏移了..让高压条的MOS管 变压器 还有灯管承受了过多的功率..,换个高压试试呢?
或者找一套灯管外接到高压试试..如果外接灯管轻微发烫是正常的..如果特别烫.估计就是高压问题.了
当然也不排除是驱动板热稳定性..
问题肯定就在发热上面..楼主可以用电烙铁加热法试试...

网友:
把2根灯管换了以后还有故障,加焊高压板OK了
不过中间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屏板的保险我在弄的时候居然烧了。。。换了个其他的上去才好!!!好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