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

楼主(2010-02-21):
测12V对地直接短路,测CPU供电上管,D级短路,S级没问题。求助高手。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板上需要12V的都有哪些芯片。

网友:
你把CPU供电上下管及电源管理芯片都拆下来,看12V还对地不。

网友:
基本是管子短路了   换掉就好了   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供电管,和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就是串口芯片(不管是不是串口芯片你都应该折了试试)现在板子串口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
上管D极短路,S极不短路,应该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管怎么可能短路呢!       CPU供电IC    还有 给  12V 滤波的  电容 ,  一般经常就这两个损坏引起

网友:
邹老师新年好,我是周末班学员杨勇,从老家回深圳已经上班了啊?

网友:
是呀,上管不可能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和下管都拿下来在测!

网友:
是的哈,我也不明白,不是上管短路了,而是12V直接测就对地短,测上管D级对地短,S级对地不短路。

网友:
兄弟 ,你的是什么板子,你测的是哪个12V短路?一般CPU供电的12V是单独的四针辅助接口提供的,与电源接口的12V不是一路,最多是给cpu风扇接口供电,如果是小四针辅助接口的12V短路,你就不要考虑其它芯片了,直接查CPU供电电路和到cpu风扇接口的线路……

网友:
兄弟 ,你的是什么板子,你测的是哪个12V短路?一般CPU供电的12V是单独的四针辅助接口提供的,与电源接口的12V不是一路,最多是给cpu风扇接口供电,如果是小四针辅助接口的12V短路,你就不要考虑其它芯片了,直接查C ...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个捷波的,也去查下

网友:
找找上管D极的电容,可能是电容有击穿,再就是检查输入电感有没有破皮接地漏电的地方

网友:
打错,,是找与场馆D极相连的电容

网友:
S级不短那该是电源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