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替代问题

楼主(2010-02-21):
精英SF2\648FX主板,有一个三个脚的贴片元件,查了一下是场管型号是2N7002-S,请问用什么型号替代

网友:
从主板上找一个场管,换上去就好,型号不用考虑,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2N7002 很多废板都有, 找多片看看

网友:
大小没有合适的数字标示的

网友:
N代N P代P就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