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纯平显示器左右宽度怎么调整

楼主(2010-02-21):
如题,。。上下调整都正常。在菜单中。左右开宽了。想缩进来点。但菜单里怎么调都一点效果都没有。请问在显示器内怎样调。

网友:
这个好象有问题吧?菜单调试没有用的我以前调过,是里面电路有问题,看看行幅电路有没有虚焊,我上次焊下虚焊就好了。

网友:
行幅电路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