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360E CPU降速奇怪故障

楼主(2010-02-22):
同事送来一神舟M360E电脑,说是原风扇损坏,自己更换散热风扇后不转,在长时间看电影时会死机,先是定住画面,后来就蓝屏,必须拨掉电源,放置一段时间后才能开机,否则会报错(具体不详)。拿到机器后,在论坛发贴找到该机电路图(多谢计兄提供),检查后未发现异常,不装散热板,加电开机,发现其CPU温升相当缓慢,进BIOS查看,CPU速度只有600MHZ,进XP系统下查看,同样是这个速度。用热风枪加热CPU,过了一会,风扇已经可以转动,说明风扇控制电路是正常的。
     在CPU和显卡核心上抹上硅胶,装机,开机时提示时间错误,进BIOS只改了年份,进到系统查看,CPU速度仍然只有600,发现时间设置不对,重新设置重启后,CPU速度变为正常的1400MHZ,关机,拨掉电源,放了一会后,开机,又提示时间错误,说明待机电池失效了,更换同型的CR2032电池后,重新开机,在BIOS中看到的速度又变为600,更换时间重新启动后,进入系统中查看,CPU速度已经变为正常的1400了,试机几次,不再出现降速现象。拷机五个小时,未发现有死机,花屏现象。
  此机应该是更换风扇时,显卡核心上没有抹散热硅胶,导致散热不良死机的,风扇不转故障,实际应该为控制电路未启动,CPU降速与时间设置有关??这个倒是没有见过。

网友:
第一感觉跟电源切换电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