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紧急求助!

楼主(2010-02-22):
自用神舟承运L575T,使用有一年多一点,一直正常,昨天突然出现花屏,按开机键时屏幕甚至连硬件信息都显示不全,如显卡BIOS信息正常应显示:NVIDIA 8600GT,但它中间的没有显示的!进不了系统,出现了WINDOWS图标后死机,可以进安全模式,不论过什么模式都花屏,花屏情况在下面的图片里!已经还原过系统,进安全模式卸载了驱动后可以过系统,但不能装驱动,再装驱动也会死机进不了系统,可以排除软件故障!我在南美国家,每天天气都在三十多度以上,我估计应该是温度太高导致显卡虚焊或某个元件损坏,请大家给个详细一点的思路或给判断一下!补充一点,显卡是独立芯片的!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谢谢!

网友:
汗,基地。现在国外的粉丝也很多。越来越强大啦。哈哈

网友:
楼上的,我之前已经混论坛的啦,只是09年才出外国的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先看看使用pe光盘进系统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几句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已经排除软件的问题,多谢回答

网友:
换片09版显卡

网友:
如果南美温度这么高的话`有可能就是显卡或显存~~后者出现的机率少点`最好还是显卡坏了好点~~显存坏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版主,我的是笔记本,不是台式机,显卡很难说换就换的,多谢捧场
引用 网友A:

那他坏掉了,不换又能怎么办呢。不用费劲排除了,不说100%,几率也在99%往上走

网友:
100%显卡,没的商量

网友:
注意!显示屏的EEPROM在高温下..............

网友:
不玩游戏的话 换个9300M GS 温度很低
玩游戏 9600M GT

网友:
同事的神舟本也是同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
换显卡,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ATI的!~注意散热!~

lastname -2 你教给我怎么换?

网友:
换显卡没说的

网友:
厉害,你的笔记本是神舟几号?估计哪边全国只有你用神舟。

网友:
外接看看正常不    正常有可能是屏

网友:
检查下显存吧

网友:
这个花屏很有规律噢,垂直上分三个水平段,最好是先外接一个显示器试机,排除液晶板的问题吧。如果没有实力自己更换显卡,那就重新买个新本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