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了系统电脑卡

楼主(2010-02-22):
请问各位高手,重装了系统电脑可以正常动作了,可是看电视很卡,有时候只能全屏看,用窗口看不了,是一片全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高手指教??比如说,看着电视,如果把QQ对话框重叠在电视画面上,当我把QQ对话框最小化之后,QQ对话框还是停留在电视画面上,档住了电视,看不了画面了,而且电视也看得很卡,这是什么原因,高手赐教??

网友:
既然是重装了系统 那个首先考虑的当然是驱动  主要是显卡驱动以及电视卡驱动

网友:
还有你的中断可能冲突了

网友:
驱动是好的,没电视卡,MSI集成的显卡

网友:
调下你的分辨率,可能是分辨率太高了

网友:
是标准的19寸1440X900的啊

网友:
把显卡驱动重新装一个.

网友:
他的是MSI的主板

网友:
显卡坏或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  换个系统

网友:
系统的问题
一般集成显卡不会坏
重新装一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