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速度奇慢

楼主(2010-02-22):
杂牌的865PE主板,仔细看像是金鹰的,全板电压正常唯有内存2.6-2.7偏高,io是83627hf的换过无效,dos和bios进入时速度正常,windows进入时滚动条滚动速度也正常但是无法进入系统,用ghost做系统不进行封装可以进系统,但cpu使用100%。ide阻止正常。cpu是p4 2.2G的,请求维修思路,谢谢大家,新年愉快。

    网卡是独立的,bios里最小化后还是不行,无法进入winpe,也是在滚动条那里来回滚,我就使用这台机器发的帖子,不考虑2级缓存,内存,显卡的问题,换过的。我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请大家给个思路。
                附图

问题已解决。南桥不良!!谢谢大家

网友:
先换电源 在刷bios

网友:
先换电源 在刷bios,对,我也这样说,如果是现在的NF主板的话,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先把驱动装上后在看下

网友:
拆掉集成声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一大堆黄色感叹号哦,bios中设置估计有问题。
如果排除了电源故障,我建议你查查,一显卡,检查一下显卡核心和显存频率是否正常,有没有过度超频;二硬盘,分区格式CHS和LBA差别很大的,PQmagic无法分区常常是默认CHS模式,用Diskgen工具修改一下硬盘模式后再分区。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毛病找到了,一晚没睡。南桥不良,电源啊,内存啊,cpu,显卡什么的都换过了。最后把BIOS里所有外设全关了,包括midi,com口。。。。。。全关了以后正常了。从旧板上拆了82801eb的桥,换了后全正常了,正好那个板北桥坏,2和1了。那个板是775的。谢谢大家啊!!!!!!!!!!

网友:
刷BOIS试一下吧```````````

网友:
换件,CPU ,内存,主板逐个换换试试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

网友:
这个经验太好了

网友:
恭喜,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学习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帖子要封贴了。

网友:
我估计CPU坐坏的几率大,楼主是直接换南桥妈

网友:
我已经修过华硕的一块板子,不跑码,别的电压都正常,就内存电压高,原来是桥下面少了一个电容,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
865的板换桥,值吗?我想借此问问大家,不知LZ修这块板能收多少钱,或这板修好值多少钱,还有就是用便宜的那种BGA设备换一次桥(包括从旧板上拆桥的和植球时间)大概要多久,成功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