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本本上电时序的大概总结

楼主(2010-02-22):
==========百度一搜一大堆的东西不要发了==========
=================================================
开机上电时序过程

  电源管理芯片和BIOS芯片,在有3.3VPCUVCCRTC正常供电的情况下,都将进入工作状态。其中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理解为时刻处于系统工作的监控状态。连接在电源管理芯片外部的时钟晶振Y6为电源管理芯片的监控线路提供32.768kHz的基准时钟信号。如果没有此时钟信号,整个电源管理芯片也将处于“瘫痪”状态。
  电源管理芯片第2脚为开机动作信号侦测脚NBSWON#。正常情况下,当该引脚侦测到一个负的脉冲信号过来时,芯片认为有人按下电源开机按钮了,并立即将开机信号通过第4PINDNBSWON#“汇报给南桥芯片”。
  南桥芯片部分线路也是时刻处于工作状态的。同样,它的外部也是连接一个32.768kHz时钟晶振Y5,它的作用是为南桥芯片的RTC功能模块及基本侦测功能模块提供基准时钟。
南桥芯片在接到电源管理芯片向其发出的开机动作脉冲信号后,便会将此芯片第26PINSUSB#、第69PINSUSC#置为高电平无效状态,为电源管理芯片后续开机动作提供必要条.
件。

  电源管理芯片在接收到南桥芯片SUSB#SUSC#控制信号的“回复”以后,就开始着手发出次级电源控制信号(S5-ONSUSONMAINONVRON)给电脑主板各个电源电压产生芯片。
DC/DC电源产生电路将会产生各种相应的电源电压,在它们达到稳定输出后,会发出PWRGD高电平有效信号,回馈给电源管理芯片,意思就是告诉它,当初交给的任务现在已经顺利完成了。接下来,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向上级控制芯片汇报工作了。
  当电源管理芯片接收到PWRGD信号以后,在一定的延时周期内,再次发出PWROK信号给相应的延时电路。在不同的延时电路延时下,依次发出相应的电源OK信号。其中,SB-PWROK信号给南桥芯片、NB-PWROK信号给北桥芯片、CPU-PWROK信号给CPU。接下来系统芯片组将会发出复位信号,由南桥首先发出PCIRST#信号给PCI总线上相关设备和北桥等芯片。同时,北桥芯片在接收到南桥芯片发出的PCIRST#复位信号后,就会发出CPURST#信号给CPU

检查时序:

楼下的有人说这个是抄录的(电子工业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本笔记本电路分析书的第287--292页的内容。
其实也挺有作用的,我支持楼主。
百度一搜有很多的,还发来有什么意思?

网友:
续上
  第一步,检查VA电压是否正常,VA 电压就是适配器电压通过PJ1电源接口输入的电压。如果电感PL17 、PL18以及二极管PD21 、PD22存在开路的情况,VA电压就不会正常产生。
  第二步,检查VIN电压是否正常,VIN电压是由VA电压通过MOS管导通转换而来的。(P沟道型MOS管,前提条件是引脚栅极为相对的低电平电压才导通。N沟道型MOS管,G为高电平电压。DS导通。)
  第三步,检查3.3/5VPCU电压是否正常。VIN电压是产生3.3/5VPCU基本系统电压的前提。但是,它只是这两种基本电压产生的必要条件而已。 以(MAX8734检查为例):
  (1)检查MAX8734   20PIN是否有19V输入。
  (2)检查芯片第6PIN是否为高电平。当该引脚为低电平时。MAX8734将被关闭,停止工作。
  (3)检查芯片18PIN是否有5V-AL线性电压产生。注意,上处的5V-AL电压并不等于5VPCU电压。因为是线性电压,它的电流输出是非常小的。只为在3.3/5VPCU电压产生之前提供启动电压而已。当3.3/5VPCU电压稳定产生之后,5V-AL输出脚电压将由5VPCU接管并提供。如果此PIN脚有正常电压输出,则至少说明MAX8734内部部分线路已经开始工作了。如果没有,在排除芯片其他引脚异常的情况下,可考虑更换MAX8734电源芯片。
  (4)检查芯片第3、4PIN的ON3、ON5是否为高电平。这两个引脚的作用分别是开启3.3VPCU和5VPCU电压。如果此处的两个引脚为低电平,那肯定就不会产生3.3/5VPCU电压。
  (5)检查3.3/5VPCU电压输出端,对地阻抗是否存在短路等异常。如果电压输出端短路,MAX8734很快会处于自身线路的保护状态,停止电压的输出。
  (6)分别检查3.3/5VPCU两边的MOS管及其相连接的控制线路是否有异常。我们可能通过控制ON3和ON5引脚分别检查。
  第一步:检查南桥,电源管理及BIOS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都正常。
  第二步:时钟信号排查,可能通过示波器直接测量时钟晶振有没有时钟波型产生。
  第三步,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第29PIN的ACIN输入脚,主板如果在适配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此脚必须为高电平。
  第四步,观察BIOS芯片引脚的波形。
  第五步,按下主板电源开机按钮,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第2PIN是否高电平到低电平跳变的动作产生。
  第六步,侦测电源管理芯片第4PIN是否在开机按钮按下的瞬间,有高电平到低电平负的脉冲的跳变。如果没有,则说明电源管理芯片还没有做它该做的事。
  第七步,检查SUSB#和SUSC#引脚是否处于高电平状态,如果其中一脚处于低电平状态,也是无法实现电源管理芯片开机动作的
  第八步,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管理芯片149PIN的SUSON信号是否由低电平跳变高电平。此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本没有任何动作,另一种是有跳变,但是维持不了高电平。 一种重点检查输入脚电压,信号是否有异常。第二种情形说明电源管理芯片响应了开机动作,并开始“干活了”但不幸的是,其控制的某个电压产生模块发生了问题,无法正常产生相应的电压并发生类似的电压OK信号回馈给电源管理芯片。此处63PIN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
  第九步,也就是开机电源部分的最后一步,最终的PWROK信号。此处电源管理芯片第28PIN就是我们要找的引脚。通常来讲,如果该引脚维持高电平,则说明整个开机动作成功,主板上各个电源模块电压都已稳定产生并维持了。

网友:
待命电压3、3V与5V产生后BIOS芯片也相应的产生电压对不楼主?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主板的时序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跟晶振也有关系吗?

网友:
这里说的电源管理芯片是EC,而且描述的时序适用于采用PC97551系列的机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什么板子上的。只是EC是97551的  还有一个芯片就是8734而已/。

网友:
这个是广达主板的上电时序

网友(点评):
不针对具体的型号吧

网友:
这是抄录的(电子工业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本笔记本电路分析书的第287--292页的内容呀.怎么成了自己的总结呢?还让别人加分?

网友(点评):
是这样子的吗 ? 我没有看过那书

网友:
第一部分摘录自该书第80--82页。

网友(点评):
哎 是 抄袭的啊

网友:
和PC87541芯片的工作时序是一样的吧,现在不开机,有NBSWON#而没DNBSWON#产生,也有3。3V,晶振上也有0。34V,请教各位给分析下。

网友(点评):
这样问太原因太多 你还不如发帖

网友:
和PC87541芯片的工作时序是一样的吧,现在不开机,有NBSWON#而没DNBSWON#产生,也有3。3V,晶振上也有0。34V,请教各位给分析下。

郑杭州 -2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加上一些自已的问题就不致于被分了哥们。

网友(2010-04-03):
谢谢楼主,

特别感谢下6楼,2句话,解决了我的2个问题.
电源管理芯片就是 EC
楼主后半部分描述的芯片是 PC97551

3q

网友(点评):
开始时也挺疑惑的,多读几份图纸,也不用管它EC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它的作用自然都清楚。

网友:
有2个问题,
1.pc97551 是EC ,电源管理芯片,
那么 max8734 应该叫什么芯片呢 ?理解为 主供电控制芯片 还是 待机主供电芯片 ?
2.谁能提供下pc97551的pdf详细资料.我找了几个,都不带详细的pin脚定义.方框图和楼主的分析配合不上啊.

3q

网友(点评):
MAX8734 是主 供电芯片 即3 5V

网友(点评):
具体看引脚结合图纸应该能知道的。IBM上的待机芯片是一个五只脚的怪物。

网友:
HPDV1000的上电时序 不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是啊 都淘汰 了

网友:
这就是开机电路嘛,随便一个教程上都有吧?

网友(点评):
呵呵呵呵 可以这么说

网友:
不管资料怎么来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学习进步了 啊

网友(点评):
也是 管他抄那里的

网友:
好资料啊,自己虽然不修本本,也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不同品牌的上电时序总是不一样的呢,比如明基,插电没有待机3V 5V,而且1.8V 1.5V却早早的出来了.

网友(点评):
兄弟能具体点说是 那个型号吗 在下想记住

网友(2010-05-20):
具体机器具体分析,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不能离开电路图,看懂电路图了不管什么机器都能修

网友(点评):
是啊 现在好多人都很依赖电路图

网友:
不同的笔记本上电时序应该都不一样吧,不过还是学了很多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什么笔记本的时序

网友(点评):
只看到说是广达代工 又有的说是DV1000

网友:
资料挺好的,刚学本本不懂上电时序。

网友:
这是抄录的(电子工业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本笔记本电路分析书的第287--292页的内容呀.怎么成了自己的总结呢?还让别人加分?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强大。这样子你也看到了。

网友:
抄书不是问题啊  不是抄论坛的就可以了 重要是大家进步嘛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版主写的很仔细,NB我还不太会维修,这些数据我会好好研读,希望可以学习到版主一些功力。

网友:
不懂装懂,可怜呀

网友:
我觉得上电还好修点,就是上电后到显示那段难度大多了。

网友:
楼主发的不错哦!我也在努力中。

网友:
这是抄录的(电子工业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本笔记本电路分析书的第287--292页的内容呀.怎么成了自己的总结呢?还让别人加分?

抄书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书抄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声明百度一大把了,贴出来方便大家阅读吧,如果抄全一点那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 ! 学习了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 ! 还有点看不懂 !

网友(2011-06-29):
已经撤销评分。并警告楼主,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自己的发。
转帖请注明出处。

网友:
都说不要发了,怎么成了精品。

网友:
也不错,加强了以下理论。

网友:
恩,不管是抄来的还是总结的,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靠通病修本不靠谱啊

网友(点评):
但多少还是要知道些的。。

网友:
真正的宝藏 真正的 感激不尽

网友:
还不错,分析的很简明扼要!

网友:
我觉得是好资料 顶楼主

哥们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让他们说去吧  总有人会感谢你的 呵呵

这个是不错的想法,我赞同。

网友(2011-08-13):
上电时序可以简括为:待机,A路,B路,CPU路,CPUPWGD,时钟,CPURST#,ADS#,(DMI,LPC),读BIOS,跑码

网友:
一直没搞懂上点时序,看了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