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有的光盘能读到,但有的光盘读不到

楼主(2010-02-22):
就是我的DVD有的光盘读得到,有的光盘读不到,这会是什么原因了。有哪位仁兄知道,请告诉小弟,谢了。
DVD

网友:
光头老化 盘片质量 都有原因

网友:
有些光驱也好像读不到一些光盘哦,建议把读不到的光盘放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试一试。

网友:
是用DVD机放不是在电脑上放

网友:
说的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郁闷`

网友:
砸掉它 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修过 PS2 不能读取 CD 或者 DVD 的问题,不知道DVD机用的上么。
1) 尝试调整镜片焦点,元件尾端,滑行在铁柱上的一个螺丝
2) 还不行的话,靠镜片处,有两个螺丝,各自用来调节DVD和CD的电阻值,加强射束亮度的,更改前最好先做个记号,据说会缩短镜片的寿命
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网友:
楼上正解
打开后,找到光头上那两个可调电位器,最好先用万用表量出阻值,然后顺时针调就是了,一般1200以下就能通吃

网友:
8楼正解 还是先清洁一下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