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复位灯长亮插拔电源后又可以亮机?

楼主(2010-02-22):
华擎775I65G的板    冷机复位灯长亮插拔电源后又可以亮机?电压都正常搞不懂了?请指教~~~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
就查RST部分吧
各芯片的PG信号是否正常送到南桥或者时序芯片,重点是VCORE部分的PG信号
查查ATX PG,RST排针 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