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系统装不上去

楼主(2010-02-22):
NEC M5610 本子拿过来装系统~~~装不上去到XP LOGO那里就黑了~  也进不了PE系统 提示少文件  换了FBM南桥 还是一样 可以进DOS 但是准备进GHOST的时候就出错开不了GHOST程序    没有头绪了   原来是CPU的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换内存呀??

网友:
内存都换过了~~~确定是好的内存 打阻也正常

网友:
研究研究 北桥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查查硬盘供电,跟内存的AD

网友:
郁闷~~~换完NB还是一样  ~~~试了换个CPU好了。。。。。。。。 看来太粗心 ~~~~不先换个U试下 板子 南 北 桥都换了。。。没赚头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你可以吧其他外设多拿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