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0-02-22):
我一块捷波K8T7P主板能点亮,发现不了SATA接口的硬盘,换成IDE接口的就可以发现硬盘,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BIOS设置
如果确认BIOS设置没有问题,可以按常规步骤查一下:刷BIOS,SATA口的供电,耦合电容,最后是SB

网友:
豆是BIOS设置问题

       昨天我豆还搞了一块VIA芯片组的

                    注意。设置完以后,在CMOS设置里是打不到硬盘的

                              但在开机的时候可以看到硬盘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数据线和硬盘本身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