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 不停的复位

楼主(2010-02-22):
asus p5gc-mx 点亮就复位,不断的如此.复位针一直3.3V电压.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有时候ASUS的板子内存不插也会这样
这板子有专用芯片吗?
如果有的话应该先查这个
如果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的话应该看看Vcore的PG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