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寨上网本上不到网

楼主(2010-02-22):
一台山寨上网本充电时上不到网或打开网页很慢,不充电时一切正常。请教师傅们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用电池,直接接电源用呢?

网友:
一般是干扰造成,可以对网卡部分加滤波或加铁罩屏闭,个人看法,没修过,只是以前见过有笔记本老掉线,厂家曾出过类似的解决方案

网友:
山寨货嘛,一般不太注意这些设计,或者说这是省钱少料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