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700不显示有虚线

楼主(2010-02-22):
HP DV2700不显示有虚线,,接到机子是没有显示,屏幕上有一条细的绿色虚线,,,但有进系统声音,加焊显卡后有显示正常,但绿虚线还在,不会是屏不好了吧!

网友:
如果没条件换屏的,就换一下主板不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屏的问题了吧

网友:
你外接个屏试下呀,如果没有那很可能是屏的问题。有亮线大多是屏的问题。要压屏线的/。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没有问题,看样子是屏不好了吧!

网友:
那个不是亮线吗,明显的屏故障

网友:
是屏坏了,换了个屏就好!

网友:
支持上面的意见  屏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显卡也有可能哟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检修屏线了吗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你可以拿去修下 屏好像有地方可以修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多数是屏问题

网友:
是屏的线的问题。。。换个吧。。。没得修。。。

网友:
屏的问题,可以压的

网友:
屏坏了。。不过这显卡加焊应该会返修吧。要换09 版才ok

网友:
屏坏了,那是彩线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有换屏的情况下,先量测LVDS的对地压降,如果一致的话可以说明显卡脚到屏的这段线路是好的,这样可以迅速判断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跟显卡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