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高压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2-22):
请教各位论坛的师傅!高压板上的高压变压器烧坏了,又买不到,请问师傅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网友:
换整板,变压器难求

网友:
只能用通用高压板换了

网友:
从废高压板上找阻抗差不多的换了试试,换就有几个换几个,否则不平衡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换或者把高压包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