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3 用电池开机时屏暗问题

楼主(2010-02-22):
现象是:IBM T43用电池开机时屏比较暗,用外接适配器开机时屏的亮度完全正常,这种问题是主板的问题吗?求高手们解答,谢谢了

网友:
用电汇的话屏本来亮度就要低一些的。如果要亮度高的话在BIOSS里调一下才可以的。

网友:
可能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用电池开机10秒左右屏就暗掉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灯管也不行   看来是主板上的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事情! 没有碰到过

网友:
你说的暗掉是指背光全无,还是有背光,感觉就像人为将亮度调低一样,
当暗的时候,用键盘能调亮吗?另外查一下高压板接口的各脚电压在亮和暗的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
系统问题.进系统你可以再调亮度吗?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在DOS下也都是会暗掉,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量量高压板工作条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