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没有待机的3v、5v

楼主(2010-02-22):
有一台ibm x60,酷睿双核1.66的。

没有待机3v、5v,也没有开机电压。

测max1977的3、4脚on3、on5都没有电压,6脚shdn#却有电压,也米有ref参考电压,18脚vl5有。

请教大虾们,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键盘上好像也没有开机电压,哪位知道x60的开机电压是几伏的?

网友:
键盘开机是3.3V,我记得,不过你现在待机都没有,还是先把待机修出来,找个图纸研究一下吧

网友:
看了图纸,开关上的电压时vcc3m转来了,

max1977没有3v、5v开启电压,找个信号应该是pmh7来的吧?

请教pmh7的工作原理。

网友:
pmh7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啊?

网友:
看看VCC3SW送到PMH没有?修过的这路电压很容易断路

网友:
主芯片只要产生VL5后就应该产生REF2.5,ON3和ON5你可以先翘脚量下有无5V左右的电压,芯片如果坏掉的话也有可能拉低这两个电压, REF输出有个旁路电容,先换电容,不行再先换个1977试试吧

网友:
先修REF REF正常才能表示主电源芯片待命正常

网友:
也米有vcc3sw,

网友:
没有芯片换

请问搞维修的朋友们,ibm的各种芯片你们都常备现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