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来修板怪现象。

楼主(2010-02-22):
昨天接手一915主板,复位供电正常,不跑码。
问客户得知,机器在开机运行时摔了下,就成这样了。
清理CPU座和CPU接触点,
上电,故障不变,查CPURST无。
拿掉北桥散热片,无意间碰到一个电容,就掉了。焊上。
再开机00,顺手摸了下北桥镜片,00变了。
再开机顺利跑码。以为是哪个电容的事(该电容不控制CPURST),再拿掉,开机还正常。
就这样随便换了个电容交货了。非常纳闷。

今天又接一昂达915GVT的主板。客户反应说在别的门店换了个CPU风扇就不开机了。
上检测卡,复位正常,查供电无问题。去掉风扇清理CPU和座子。
上机。还是一样,代码00.
测CPURST0.8V,难道是通过VTT上拉。(上的是真CPU)。
研究下。拿掉CPU跑RST电路。经过R8(650电阻),上CPU测该点电压,1.2V晕了。再一看
检测卡跑码了。
有人会说还是CPU针接触不好。但是期间没少动CPU。
2个板子就莫名其妙的搞好了。差点去刷BIOS,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脑这东西就是这,不容易坏,十有八九的问题都是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
和手机差不多吗?拆拆装装解决好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