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待机的问题?

楼主(2010-02-22):
液晶显示器在待机的情况下。。它的开关电压是多少伏啊??我的只有1.4V是正常的吗?
还有就是按开机键没有认何的反应大部分是哪里坏了啊·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按键上的电压应在2.5v以上(常见的3.3v左右)
按开关键没有反应:首先找到开关键的两根连线-----找到驱动板上的插针,拔掉连线,直接短路插针,有反应,按键板问题;无反应,驱动板问题。

网友:
多数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输出12V、5V正常没?正常再考虑驱动板。有些一体板的,后面负载短路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