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机请高手指点/R61i

楼主(2010-02-22):
机型:R61i/集显
故障:加电无显/待0.1A/触发后电流0.46A,有时自动重启或掉电/掉电后电流0.01或0,
已进行操作:
无明显发烫部件
拆机后发现机器在外面修过,区域在扩展卡下的lenovo,h8,BD4176芯片。
最开始掉电,电流为零时,检测发现R380处无电压,现更换lenovo芯片后,基本没发现掉线现象。
测各大电感对地阻抗没有短路,但L5对地无穷大。触发后L5上也无电压。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不知图对不对

R61集显 965芯片组.pdf

网友:
1,不用管L5,那个部分是给电池充电的, 跟开机没啥关系,
2,你仔细看一下你图纸的91张,上面的电路,59脚有没有20V输入, 61脚有没有3.3v输出,跟IbmT4x的维修思路一样。你可以找找T4的开机流程,

网友:
请问91页的是什么芯片啊?起什么作用?RINKAN-1代表什么意思哟?
麻烦了!

网友:
直流到直流,也就是电压变换电路啊,芯片用来电压转换控制的吧。

网友:
楼主能把密码资料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
按时序来修,不要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