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不触发

楼主(2010-02-22):
IBM X40  按开关不触发,待机电流 刚通电是 0.06*~0.07*   2秒后  0.034 A    通电,有 5V 3.3V,1.5 V
键盘插口  PWRSWITCH#  电压 是 0.13V
请高手指点些 思路

网友:
查查看有没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像是 保护了, PWRSWITCH  PWRSW  处的 隔离二极管 去掉后, PWRSWITCH# 可以恢复高电平, PWRSW# 还是低电压,通往 EC  H8S   供PWRSW#的 上拉电阻正常,3.3V ,

网友:
x40 这机器修的不多 没怎么分析过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