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不了系统

楼主(2010-02-22):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先不能把数据写入硬盘。格式化也不行。用户拿过来的时候他分过区。现在自己从新分区过后能写入数据就是不能引导系统WINXP画面、内存。显卡都换过 !各位大哥,问题可能出现在哪?

网友:
纯装。跟GHOST都试过了

网友:
我就前两天也遇到过你说的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不能G,安装版的没办法释放。有的时候提示系统文件丢失,有的提示硬盘没系统,有好多不一样的提示。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可以G了,你用MHDD清零试试看哦

网友:
硬盘有没有拿到其他机子上试过,确定是主板还是硬盘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建议刷BIOS看看

网友:
硬盘不会是忘记设C盘为活动分区了吧

网友:
分区表损坏,用diskgen 重建分区表 或用MHDD /erase一下 再用DM分区。

网友:
硬盘的问题最大.有硬盘的话换换下硬盘
其次就是主板线路有没有刮伤,一盘主板的后面,容易被忽视.

网友:
还有一种原因有可能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前几天刚遇到过和楼主类似的,换了数据线就发子,再有可能的就是硬盘了。

网友:
重新给硬盘写一个引导记录就OK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光盘启动进入winpe,用winpm分区工具重写硬盘的MBR主引导记录

友情提醒:安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总是用ghost的xp,有些有木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