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有时能点亮 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0-02-22):
磐正AT690主板点不亮。要把电池拔了过段时间偶尔能点亮一两次但是点亮后设置BIOS时保存不了,电池是新的,CPU,内存,电源都换过也一样。点亮后可以正常进入WIN系统但在看视频时会花屏,重启WIN系统再看就不会花屏。只要一关机再开机就很难点亮了。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刷新BIOS了,是不是CPU附近电容或供电有问题。

网友:
没人回复。悲哀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你试一下进BIOS设置,不按保存键能保存不?

网友:
南桥坏了,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取下电池,插上插头可以开机,取也电池不取插头再开机开不了,不取电池插上插头开机不了,

网友:
是不是CMOS清除跳线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