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时间规律自己动关机 重启

楼主(2010-02-22):
客户反映,电脑有规律自己动关机,
大约十分钟自动关会机.
听客户说他玩游戏时,出现此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求助中!!!

网友:
什么机器啊?型号?

网友:
CPU过热保护了,清清CPU散热片的灰尘。

网友:
你有没有检查过,你的提问不好回答

网友:
重启:1 -打开机盖摸摸CPU发热不,烫手不/或者显卡,,或者有个别件温度高的原件。
      2、换个电源试试,功率够用不或者电源本身质量欠佳。
      3、换个内存条试试/
         4、个别件是否有明显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一个,半小时就关, 经检查是电源的问题,   如果是CPU热的话应该不会太有规律。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CPU风扇试试肯能风扇 不转了 散热不足

网友:
系统,散热风扇,内存,电源都有可能,你还是先去客户那看看再说。

网友:
本问题以解决!

电源的问题,更换了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没有爆的
如果就是跟所以硬件都有关系包括电源
只能一个一个的换了